压力传感器零点漂移的补偿方法

楼主(2017-06-12):
零点漂移,是指当压力传感器放大器的输入端短路时,在输入端有不规律的、变化缓慢的电压产生的现象,压力变送器产生零点漂移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变化对晶体管参数的影响以及电源电压的波动等。关于压力传感器的零点漂移补偿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补偿技术和算法,可以分为硬件补偿和软件补偿两大方向,本文将简单介绍压力传感器零点漂移的补偿方法。

1 . 硬件零点补偿方法。对压力传感器而言,硬件补偿方法有在桥臂上串、并联恰当恒定电阻法,桥臂热敏电阻补偿法,桥外串、并联热敏电阻补偿法,双电桥补偿技术、三极管补偿技术等。

2. 软件补偿零点漂移方法。在信号采集过程中,在触发信号未发生到触发采集以及在采集结束后的这些时间段里,输入的信号为零,输出的信号不为零,这种采集到的输出数据以随机噪声的形式存在,对于数据的计算与处理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定义这段时间里采集到的信号值称之为零点漂移。

3. 多项式拟合规范化法。

由于在实际测量中。压力传感器所测量的温度、压力等物理量不会与输出值是严格的线性关系,因此其函数关系常常是多项式形式。多项式可用于非线性信号的拟合,关键在于求解其各项系数。

4. RBF神经网络法。基本原理:通常零点温度补偿软件算法中公式法较复杂,切拟合精度常会受到限制。人工神经网络法具有使用的样本数少,算法简单、具有任意函数逼近能力,应用前景良好。
  此外软件法还包括查表法、插值法等,还有一些厂家从压力传感器本身的特点出发,采用特殊技术,如改变掺杂浓度等,或者采用自校准技术来解决零点漂移的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硬件补偿固然重要有其优势所在,但毕竟信息技术在发展,仪器设备微型化、智能化是不言而喻的大趋势,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其它补偿方法的研究。

网友A:
零点漂移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微压变送器上更加明显,因为受温度的影响不得不用导压管将变送器远离热源,在温度较大的地区还要用仪表保温箱进行保温。防止零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点漂移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微压变送器上更加明显,因为受温度的影响不得不用导压管将变送器远离热源,在温度较大的地区还要用仪表保温箱进行保温。防止零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无零漂压力计,包括超微压25Pa量程的,

哥哥我自产自销,都卖10好几年喽挖,

哥哥我自产自销,都卖10好几年喽挖,

哥哥我自产自销,都卖10好几年喽挖,

哥吃猪蹄,都能吃出灵感挖,

哥咋补偿的,

想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