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系列PLC错误指令

楼主(2017-06-12):
FX系列三菱PLC错误一览(61-65)
错误编号(D806*):0000
错误讯息:NO ERROR--无异常错误发生
异常内容及原因:无异常发生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1) :6101
错误讯息: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
异常内容:PLC停止运转
异常内容及原因:RAM错误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1) :6102
错误讯息: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
异常内容:PLC停止运转
异常原因:回路错误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1):6103
错误讯息: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
异常内容:PLC停止运转
异常内容及原因:I/O Bus 错误,必须先驱动M8069=ON才有效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1):6104
错误讯息: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
异常内容:PLC停止运转
异常原因:I/O扩充机座24V异常,必须先驱动M8069=ON才有效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1):6105
错误讯息:PLC HARDWARE ERROR (PLC硬体故障)
异常内容:PLC停止运转
异常原因:看门狗计时器异常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I/O扩充机座/模组间连接线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2):6201
错误讯息: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Parityfr<x>ame Error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2):6202
错误讯息: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字句异常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2):6203
错误讯息: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资料总合检查不一致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2):6204
错误讯息: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字串异常www.plcs.cn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2):6205
错误讯息:PLC/PP COMMUNICATION ERROR (PLC/书写器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指令异常
对策:请检查主机与20P或PC间连接是否正常

错误编号(D8063):6301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Parityfr<x>ame Error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02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字句异常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03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资料总合检查不一致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三菱FX系列PLC错误编号(D8063):6304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字串异常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05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通信指令异常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06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超过监视时间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 :6312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并列运转字句异常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13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并列运转总合检查不一致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3):6314
错误讯息:PARALLEL LINK ERROR (并列运转通信异常)
错误内容:并列运转字串异常
对策:两台PLC的电源是否开着, 主机与并列运转模组间的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着。

错误编号(D8064):6401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程式总合检查不一致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4):6402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记忆容量设定不正确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4):6403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停电保持区域设定不正确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4):6404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注解区域设定不正确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4):6405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档桉暂存器区域设定不正确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4):6409
错误讯息:PARAMETER ERROR (参数错误)
错误内容:其他的设定不正确
对策:将PLC拨至STOP的状态, 检查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1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指令与运算元的组合不正确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2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设定值前并无OUT T,OUT C指令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3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OUT T,OUT C后无设定值、应用指令的运算元个数不足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4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P的号码重覆使用、中断插入输入端号码与高速计数输入端号码重覆使用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5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所指定的元件超过范围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6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使用未定义的指令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7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P号码错误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8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I号码错误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09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其他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三菱FX系列PLC错误编号(D8065):6510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MC/MCR的N号码使用不当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错误编号(D8065):6511
错误讯息:SYNTAX ERROR (PLC停止运转,文法错误)
错误内容中断插入输入端号码与高速计数输入端号码重覆使用
对策:请检查程式中每一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