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伺服调试求助

楼主(2017-06-13):
最近在做个箱子 用来自动喷涂的

在伺服和PLC调试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伺服是二手的安川的SGDM01ADA PLC是信捷的XC3-14T 能发两路脉冲(Y0,Y1)

伺服设置的是符号+脉冲列

现在的问题是 我要是把Y0作为脉冲输出端(也就是伺服的CN1那里的8号针脚接在这里)Y1作为脉冲方向端(12号针脚) 伺服电机可以按照PLC的程序(正负脉冲)正常正反转。 但要是把脉冲方向端 接到Y2,Y3,Y4或Y5其他输出点上,电机只能朝一个方向转

通过监控PLC的寄存器得知 不管哪种接法 关于Y0脉冲输出端输出的脉冲计数都是显示正确的(正脉冲时计数加,负脉冲时计数减,我想着这样就是PLC已经正确的发送脉冲),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伺服设置上,想了很久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因为是有两台伺服要控制,所以Y0和Y1都得用来发送脉冲)

网友A:
进入软件,点《PLC设置》点《PLC串口设备》点《脉冲配置参数》设置YO轴,脉冲方向为Y4.

网友B(2017-08-30):
这种情况可以看看Y2 Y3的COM是否和Y0 Y1接的一样

网友C(2017-10-22):
楼主给的信息较少,不好确定是什么原因。

我的看法有一下几种可能:

1、硬件:

线有没有接对,输出的com有没有接0v?

在使用正反方向时,方向对应的y指示灯有没有亮灭?

各输出点是否正常可用?

2、软件

指令有没有正确使用?

3、伺服

伺服方向接收的信号是不是只能是脉冲等?

一点看法,错莫怪

网友C(2017-11-22):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