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2IEC104使用手册

楼主(2017-06-13):
OPC2IEC104

使用手册

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前言... 1

1.1声明... 1

1.2 技术支持... 1

1.3版本日志... 1

1     概述... 1

2.1功能描述... 1

3.1运行环境... 2

3 操作步骤... 2

3.1新建服务器连接... 2

3.2选择需要连接的目标OPC服务器... 4

3.3新建组,新建标签(标签可多选添加)... 4

3.4关联IEC从站数据类型和寄存器地址... 7

3.5 IEC关联配置完成... 11

3.6 IEC从站参数设置... 12

3.7 将配置好的工程文件进行保存... 13

3.8导出导入标签功能... 13

4 IEC104测试... 15

5 USB 硬件狗... 18

6 软授权... 18

1  前言

1.1声明

本手册属于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及授权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有可能变更。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公司尽全力在本手册中提供准确的信息。

1.2 技术支持

l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opcmaster.com

l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021-58776098

l  网址:http://www.opcmaster.comhttp://www.bacnetchina.com

1.3版本日志

日期

版本号

                备注

2013.9.20

Sep 15 2013(Unicode)

此版本是最初的英文版本,说明书也是最初的说明书。

2013.12.16

Dec 13 2013(Unicode)

此版本新增加了中文资源,使得此版本支持中文,此次修改说明书也是整合之前的文档。

1         概述

2.1功能描述

l  软件介绍:OPC2IEC104是由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工业自动化软件,此软件主要用来解决电力控制组态软件无法访问OPC服务器的问题。

l  工作原理:在OPC服务器电脑上安装此软件,通过“OPC2IEC104”读OPC 服务器的数据再转换成IEC从站,这样其他电脑上的组态软件仅仅通过IEC104协议,既可以实现监视和控制OPC服务器,从而实现了和OPC服务器的系统集成。

l  本软件优点,可配置性强,操作简单,稳定可靠另外提供Visual Basic脚本进行逻辑编程以及WEB功能,。在OPC服务器意外关闭的时候,该软件能够使OPC服务器自动运行起来,还支持多国语言,方便用户操作。

3.1运行环境

l  支持Windows XP/2000/2003/Win 7/Win8/Win Server 2003/Win Server2008/Win Vista操作系统。

3 操作步骤

打开程序运行文件OPC2IEC104.exe,进入程序主运行界面,如下图3-1

图3-1 主程序界面

3.1新建服务器连接

点击图标或者在菜单栏里点击“编辑”,选择“新建服务器”选项,如下图3-1-1

图3-1-1 选择新建服务器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要连接的服务器,如下图3-1-2,本机上已经注册的OPC服务器会出现在对话框中,如果是远程访问OPC服务器(注意远程访问需要作DCOM配置),则需要在服务器节点处输入远程OPC服务器所在的IP地址。

图3-1-2 选择OPC服务器

3.2选择需要连接的目标OPC服务器

图3-2 选择OPC服务器

3.3新建组,新建标签(标签可多选添加)

在工具栏点击图标,或者选中连接的服务器选择“新建组”,如下图3-3-1

图3-3-1 选择新建组

在弹出的对话框可以对新建组进行简单的设置,注意,当“组名”处不填时,组名默认为“Group0”,如下图3-3-2

图3-3-2 组属性

在工具栏点击图标,选中新建的组点击右键选择“新建标签”选项,如下图3-3-3

图3-3-3 选择新建标签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标签进行连接。

添加标签有两种方式:

直接填写标签ID

此种方式适合事先知道标签ID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输入,点击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确认即可。

从地址树里选择添加

用户如果想指定Item的数据类型,可以在数据类型下拉框选择,通常默认为Native数据类型,表示使用OPC服务器默认的数据类型。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标签的添加。

注意:一般情况下,“在当前分智浏览平面地址空间”前面的选择框不要勾选,因为此种情况下,该软件会将OPC服务器地址空间遍历一次,如果变量比较多的情况下,软件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可以选择所连服务器里面的标签进行添加,如下图3-3-4所示。

图3-3-4 添加标签

选择“添加全部”,将列表中的四个变量数据全部添加,然后点击“确定”即会出现下图3-3-5,表示添加标签成功。

图3-3-5 添加标签成功

3.4关联IEC从站数据类型和寄存器地址

标签添加成功以后,接下来就是关联变量(关联IEC104),双击标签或者选中标签点击右键,选择最后一项“关联IEC104服务器”,如下图3-4-1

图3-4-1 关联IEC104服务器

     弹出的对话框即为关联IEC104的界面,如下图3-4-2

图3-4-2 IEC寄存器关联

寄存器类型分为单点遥信,短浮点遥测。IOA点号从0开始。

在对话框里,即可填写关联参数,如下图3-4-3。

图3-4-3  IEC寄存器地址关联

可供选择的控制类型主要有单点遥信和短浮点遥测,基地址都是从0开始,地址最大值为18000,注意,如果想取消某个变量数据的关联,只需将属性框里面的“寄存器地址”置为初始值“-1”即可。

u  IEC104服务器批量修改小技巧

在通讯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批量修改将会使配点工作事半功倍,主要包括寄存器类型的批量修改和寄存器地址的批量修改两种。

1、寄存器类型的修改

鼠标右键单击寄存器类型标题可以将所有数据进行修改

图3-4-1寄存器类型全部批量修改截图

或者选定某几行标签后在寄存器类型一栏右键菜单,选择部分批量修改。

图3-4-2寄存器类型部分批量修改截图

2、寄存器地址的修改

鼠标右键点号批量修改,在对话框里输入基准值和递增间隔后确认就可以全部批量修改。

图3-4-3寄存器地址全部批量修改截图

或者选定某几行标签后在点号一栏右键菜单,在对话框里输入基准值和递增间隔后就可以将选定区域的标签地址批量修改。

图3-4-4点号部分批量修改截图

3.5 IEC关联配置完成

图3-5-1 关联成功

3.6 IEC从站参数设置

点击菜单栏里的“IEC60875”选项,选择“IEC104服务器设置”项,如下图3-6-1

图3-6-1 选择IEC服务器设置

    弹出对话框,即可设置IEC相关通讯参数,设置端口号为2404,公共地址1。如下图3-6-2

图3-6-2 IEC服务器设置

3.7 将配置好的工程文件进行保存

    工程配置好后,可选择工具栏快捷键将工程文件保存,如下图3-7-1

图3-7-1 保存工程文件

3.8导出导入标签功能

在采集数据点数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软件的标签导出和导入功能,通过对导出的Excel文档进行编辑再导入进来。

点击菜单栏“工具”,选择“组”选项下的“导出XLS”功能,或者点击组名,右键选择“导出XLS”功能,如下图3-8-1。即可将组里面的变量数据导出到EXCEL表中,用户进行编辑完成之后,可选择“导入XLS”。

图3-8-1 选择导出ELS表

导入XLS,如下图3-8-2

图3-8-2 导入EXCEL表

4 IEC104测试

   IEC测试软件(IEC8705104 Simlator)访问OPC2IEC,测试过程如下,首先,打开IEC测试软件(IEC8705104 Simlator),建立与之对应的主站,右键IEC 870-5-104 Master添加主站信息。如下图4-1

                          图4-1 IEC客户端参数设置

端口号(Port)设置为2404和前面OPC2IEC从站参数设置一致。

右键建好的主站,添加Sector,地址同OPC2IEC104,地址为1,如下图4-2

图4-2 添加Sector

然后右键Sector,增加Tag,如下图4-3

图4-3 客户端添加标签

然后点击IEC8705104 Simlator ”启动按钮,既可以读到短浮点遥测0地址,采集到IEC204主站(由于OPC2IEC104软件模拟的值是变动的,故到主站有些许延迟,不影响通讯)。说明OPC2IEC实现了将OPC服务器成功转为IEC从站。

图4-4 IEC客户端访问成功

5 USB 硬件狗

安装好的OPC2IEC10430分钟试用版的。没有插入授权USB 硬件狗时对话框下栏的运行日志会每隔半小时提醒一次授权无效。

当插入授权USB硬件狗时系统会自动检测USB授权是否成功。

当授权USB硬件狗被意外拔出时,运行日志也会有提醒。

6 软授权

安装好的OPC2IEC10430分钟试用版的,没有授权的情况下,30 分钟之后无法正常使用。若用户购买本公司软授权,即可永久使用,用户只需将机器码发送到上海迅饶,上海迅饶公司会授权激活码,点击注册即可永久使用该OPC2IEC104软件。

点击Help菜单,选择软授权即可弹出如下授权对话框。

图6-1 软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