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实验!

楼主(2017-06-13):
温度传感器PT100与变送器集成在一起,输出4~20ma与西门子EM235连接之后,输入到plc的值始终超量程。如下图,EM235选择的是单极性0~20ma的量程,未用的模拟量输入端短接了,

新手,恳求

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A:
检查一下EM235模块DIP拨码开关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万用表测量进来的电流值,确认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量进来的电流值,确认好坏。

测得的D+T和D-间的电流有30多ma,应该是这个问题,不过我买的是新的温度传感器,和变器是集成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EM235模块DIP拨码开关是否设置正确

DIP开关的设置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