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模块能不能挂在fx3g后面用呢

楼主(2017-06-13):
想请教各位大神   用FX2N-AD的模拟量模块能不能在FX3G上使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你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选型软件进行选配。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5685_1.shtml

网友B:
可以的  有现成的可以试试就晓得了

网友C:
可以使用,三菱官方选型手册FX3GA后面有FX2N-8AD等模块显示可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