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使能问题

楼主(2017-06-13):
我的台达伺服是B2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外部使能接通了电机还能用手转动,用位置控制发脉冲过来是可以定位的看参数里的P3-06设置的为0 ,且P2-10设置的101,P2-30为0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上电后接通外部使能信号电机就会自锁住啊,求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P2-10 设置为1才是上电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