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串口屏,定制工业触摸屏,定制HMI,支持modbus协议,支持各种单片机,PLC开发使用

楼主(2017-06-13):
定制串口屏,定制工业触摸屏,定制HMI,支持modbus协议,支持各种单片机,PLC开发使用

1、单片机或PLC驱动控制5寸,7寸,8寸,10寸,12寸,15寸,17寸等串口屏,触摸屏显示器、电视机

2、配套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 "0"代码、 "0"编程、"所见即所得"、如制作PPT简单快速

3、提供广州易显单片机协议,协议开发简单灵活,稳定可靠,示例资料丰富。

4 支持各种PLC开发使用,提供西门子PPI协议,三菱PLC协议,台达PLC协议,欧姆龙PLC协议,信捷PLC协议等等。

一、产品介绍

5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800*480(支持90度倒立显示480*800),6-26V直流供电。

7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800*480(支持90度倒立显示480*800),6-26V直流供电。

8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800*600(支持90度倒立显示600*800),6-26V直流供电。

10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800*600(支持90度倒立显示600*800),12V直流供电。

12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800*600(支持90度倒立显示600*800),12V直流供电。

15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1024*768(支持90度倒立显示768*1024),12V直流供电。

17寸工业级串口屏、分辨率1024*768(支持90度倒立显示768*1024),12V直流供电。

26-26V直流供电、USB接口、TF卡接口、带触摸

3RTC时钟,蜂鸣器,flash64MB(支持30个以上的画面和图片)。

4、支持定制音频接口,可以播放MP3文件。

5 支持rs232rs485双串口通讯,支持单片机TTL电平接口,支持I2C接口,CAN接口。

二、系统特性

1. 支持usb线电脑下载工程,支持TF卡现场升级和脱机量产功能;支持TF卡更新替换系统内的图片功能。

2. 提供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0"代码、 "0"编程、"所见即所得"、如制作PPT简单快速。

3. 系统内置mc8051单片机内核,使用MC8051与常见51单片机一样,可以编写复杂的控制系统,使用汇编或者C语言用KEILC编译。

4. 系统内置虚拟键盘,支持中英文输入法,可自定义系统键盘;

5. 支持255级背光调节和自动屏保模式,支持蜂鸣器声音控制。

6. 提供广州易显单片机协议,协议开发简单灵活,稳定可靠,示例资料丰富。

7. 支持各种PLC开发使用,提供西门子PPI协议,三菱PLC协议,台达PLC协议,欧姆龙PLC协议,信捷PLC协议等等。

8. 【模拟LCD/VGA显示屏】功能,用于不需要硬件的情况下,与PLC或单片机进行在线或离线模拟。这种功能也称为【虚拟串口屏】,用户在没有购买硬件实物的条件下,或者在调试期间,电脑通过通过串口与PLC或用户单片机的RS232RS485串口,在电脑里进行调试。功能与硬件实物一样。可以进行按钮,位开关,实时数值,实时曲线,指示灯,动态图片,字符等功能的操作。可以大大节省工程师的开发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三、开发步骤

只需要3个步骤, 30分钟内完成复杂的人机交互设计。简单好用!

四、产品架构

选择“ARM+ FPGA”双核架构的主要优势在于:

(1) FPGA为可编程逻辑器件,主频高、内部指令并行处理,可轻松驱动类似1366*768分辨率的显示屏,刷新速度快;

(2)纯硬件驱动,整个系统无操作系统或OS,上电即运行,连续24*7*365h不断电均能可靠工作,无垃圾冗余文件;

(3) 核心部件为常规器件,10年以上不断货。

系统在无指令接收的状态下,ARM基本处于空闲状态,所有大负荷的数据读取和显示刷新工作全部由FPGA纯硬件独立完成,该架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确保了系统的健壮性和抗干扰性能强。由于FPGA内部是采用并行处理机制,所以Nandflash的数据读取、SDRAM的写入和RGB数据输出全部在同一个时钟节拍下执行,确保了系统图片更新速度快,响应时间快等特点。设备内部有指令缓存区,用户主机可无等待、连续发送多条指令后退出串口程序。整个过程操作简单,程序代码量大大降低。下图为广州易显带触摸组态屏的产品架构图。

五、核心竞争力

六、产品行业应用

七、广州易显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介绍

(1) 操作按钮控件:选择控件,画面任意位置拉一个需要大小的框框,即建立了控件。无需用户MCU程序参与,即可实现画面的跳转。用户程序也可以控制按钮功能,开关按下和弹起、自定义按钮等功能。若按下某个按钮,设备将改变该变量管理的变量地址的值,可以灵活设置按键的功能。当用户操作按钮时,该部件监控的地址的值会根据字开关类型而发生变化。操作按钮的分类:
设置设置为目标数:每次按下按钮时,为变量地址所设置一个常数;
递加:每次按下按钮时,变量地址的数值递增一次,递增幅度是操作数的值;
递减:每次按下按钮时,变量地址的数值的值递减一次,递减的值是操作数的值;

(2) 位开关控件:对指定的PLC或者HMI位地址进行操作、监控和显示;当位开关被按下时,操作地址的位值将按照开关类型所描述的那样变化。当监测可用时,位开关所显示的状态是监控地址所指向的位的状态。
例如:如果监控地址所指的位的值为1,则位开关将显示开状态的标签、位图和向量图:反之,则显示关状态的标签、位图和向量图。
位开关的分类:
OFF:将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置0
ON:将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置1
复归型:当位开关按下时,操作地址所指的位被置为1,弹起时又被置为0;
切换型: 每次按下位开关时,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的值将被切换一次 (01之间来回切换)

(3)单选按钮控件:对指定的PLC或者HMI字节或字地址进行操作、监控和显示;当单选被按下时,操作地址的位值将按照设置的值进行变化。

(4)实时数据控件:用于显示或修改保存在PLC或者其他连接设备中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例如速度,电流,压力等。可以采用自制字体进行个性化的显示。

(5)字符控件:是以字符格式来显示(写入)PLC或单片机的数据,它可以显示(写入)一个字的数据,也可以显示(写入)多个连续字的数据。可以控制设置文本显示的位置、字体、颜色,用户MCU只需对字符控件变量地址发送显示的数据即可,还支持弹出内置键盘录入文本内容。

(6)动态图片控件:根据PLC或单片机变量地址对应值变化更换图片),以图片形式展示当前值可控制动画播放、停止、暂停、上一帧,下一帧和指定帧播放,还可以对图片进行移动控制,根据预定的轨迹进行移动。

(7)曲线控件:用户MCU只需发送AD采样数据,串口屏会自动进行拟合,动态推移显示。

(8) 进度条控件:是一种显示数字形式的控件,主要用于显示模拟量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它根据设置的满额度值和零额度值以百分比的形式来显示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变化方向。

(9) 信号灯控件:监视指定的位的状态,此位为0,指示灯将显示关状态的位图、向量图和状态文本;为1,则显示开状态的位图、向量图和状态文本。

(10) 区域控制控件:特殊功能的控制,比如设置双击功能,右键菜单功能,子窗口移动功能等。

应用示例

网友A(2018-06-28):
工业触摸屏最薄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