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odbus协议实现S7-1200与S7-200通讯

楼主(2017-06-14):
西门子S7-1200 紧凑型PLC在当前的市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由于其性价比高,所以常被用作小型自动化控制设备的控制器,这也使得它经常与Modbus仪表(扫描枪、打印机等设备进行通讯。因为没有第三方Modbus仪表,这里就以S7-200作为第三方的仪表为例介绍Modbus通讯。

1.控制系统原理

                                                        1:通讯系统原理

2.硬件需求

S7-1200 PLC
目前有3种类型的CPU
S7-1211CCPU
S7-1212CCPU
S7-1214CCPU
这三种类型的CPU最多都可以连接三个串口通信模版。
本例中使用的PLC硬件为:
PM1207电源 ( 6EP1332-1SH71 )
S7-1214C ( 6ES7 214 -1BE30 -0XB0 )
3 ) CM1241 RS485 ( 6ES7 241 -1CH30 -0XB0 )
CPU224XP6ES7214-2AD23-0XB0

3.软件需求

1编程软件 Step7Basic V10.5 ( 6ES7 822-0AA0-0YA0)
)编程软件 STEP 7MicroWINModbus库软件选项包

4.组态

我们通过下述的实际操作来介绍如何在Step7Basic V10.5 中组态S7-1214CS7-200Modbus通信。

4.1 S7-1200Modbus主站,S7-200Modbus从站
S7-1200
作为Modbus主站的配置步骤如下:
点击桌面上的“Totally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0”图标,打开如下图:

                                                                      2:新建S7 -1200项目

首先需要选择“Createnew project”选项,然后在“Projectname:”里输入Modbus_Master;在“Path修改项目的存储路径为“C:\”;点击“Create”,这样就创建了一个文件Modbus的新项目。创建后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3:新建项目后

点击门户视图左下角的“ProjectView”切换到项目视图下,如下图:

                                                                   4:切换到项目视图

打开后,在“Devices”标签下,点击“Add newdevice”,在弹出的菜单中输入设备名“PLC_1”并在设备列表里选择CPU的类型。选择后如下图:

                                                                      5 PLC硬件组态

插入CPU后,点击CPU左边的空槽,在右边的“Catalog”里找到“Communication”下的RS485模块,拖拽或双击此模块,这样就把串口模块插入到硬件配置里,接下来就需要配置此RS485模块硬件接口参数,选择RS485模块,在其下方会出现该模块的硬件属性配置窗口,在属性窗口里有下面五个选项,“general”“Port Configuration”“Transmitmessage Configuration”“ReceiveMessage Configuration”“IOAddress/HW identify”。在“General”里包括了此模块的项目信息;而在“PortConfiguration”里可以对端口的进行参数配置,

波特率为:9600 ;
校验方式:无;
数据位为:8 ;
停止位: 1;
硬件流控制:无;
等待时间: 1ms

设置参数如下图:

6 RS485端口配置

“Transmitmessage Configuration”“ReceiveMessage Configuration”里保持默认设置,在“IOAddress/HW identify”里确认一下硬件识别号11

此时,完成了硬件的组态,接下来需要编写Modbus通讯程序。

PLC中编写发送程序。在项目管理视图下双击“Device”—“Programblock”—“Addnew blo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OrganizationsBlock(OB)”,然后在其右边的窗口里选择“Startup”,去除“SymbolicAccess Only”的选项勾。如下图所示:

                                                                          7:添加启动OB

点击“OK”后会打开此OB块,然后在启动OB块里用MB_COMM_LOAD(注:MB_COMM_LOADMB_MASTER功能块是在“ProjectLibrary”下的“Library”选项卡里,如下图所示:)

                                                    8 Library

调用后如下图所示:

                                                       9:调用MB_COMM_LOAD

在调用MB_COMM_LOAD功能块时,都会自动弹出创建相应背景数据块的界面,如下图:

                                                                   10:创建背景数据块

按上面的步骤在OB1中插入MB_MASTER功能块如下图:

                                                            11:调用MB_MASTER

在插入功能块的过程,相应的生成MB_COMM_LOAD_DBMB_MASTER_DB,两个背景数据块。然后再创建一个发送或接收的数据缓冲区,点击PLC_1项目下的“ProgramBlock”下的“Addnew blo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DB类型为“GlobalDB”,并去掉“Symbolicaccess only”选项勾(这样可以对该DB块进行直接地址访问),并取名该DB块为MB_COMM_DB。建好这个DB块后,双击打开MB_COMM_DB预先定义数据区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12:数据区的定义

完成数据区的定义后,接下来就可以对MB_COMM_LOAD功能块和MB_Master功能块进行参数赋值,赋值的参数见图9和图11。在上面的编程块里需要注意的是,在MB_MASTER功能块中的参数MB_ADDR参数是从站的Modbus的站地址。这里要读取的从站的站地址为2;关于MODEDATA_ADDRDATA_LEN可在下表中查看,DATA_PTR存放发送或接收到的数据。

                                                        1MB_MASTERModbus功能表

上面就完成了程序的编写,对项目进行编译;右击PLC_1项目在弹出的菜单里选择“CompliesALL”选项,这样就对硬件与软件进行编译,如下图:

                                                                                13:编译项目

编译且没有错误后就可以下载程序到PLC中,同样右击PLC_1项目,在弹出的菜单选择“Downloadto Device”

S7-200作为Modbus从站的配置步骤如下:

点击桌面上的“V4.0STEP 7 MicroWIN SP6”图标(因为STEP7 MicroWIN安装时并没有安装Modbus的库程序,所以Modbus的库程序是需要单独安装的,安装后才可以在库程序中调用Modbus的通讯功能块,关于库程序可以咨询西门子热线或访问西门子的官方网站),打开后并编写Modbus从站程序如下图:

                                                         14S7-200Modbus从站编程

在上面调用的是端口0的程序,所以在连接通讯线时,需要连接到端口0上,编译并下载项目到S7-200PLC中。下载后运行PLC

DP电缆连接S7-1200S7-200

在线监控S7-200中的程序,并监控变量表,修改VB1000VB1011的值为112VB1000VB1011对应的Modbus的地址为40001-40006)。监控到的值如下图所示:

                                               15S7-200监控变量值

在线监控 S7-1200变量表如下图:

                                                               图16S7-1200监控变量值

4.2 S7-200Modbus主站,S7-1200Modbus从站
S7-1200
作为Modbus从站的配置步骤如下:
点击桌面上的“TotallyIntegrated Automation Portal V10”图标,打开如下图:

                                                              17S7-1200监控变量值

首先需要选择“Createnew project”选项,然后在“Projectname:”里输入Modbus_Slave“Path修改项目的存储路径为“C:\Backupfile”;点击“Create”,这样就创建了一个文件Modbus_Slave的新项目。创建后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18:新建项目后

点击门户视图左下角的“ProjectView”切换到项目视图下,如下图:

                                                                 图19:切换到项目视图

打开后,在“Devices”标签下,点击“Add newdevice”,在弹出的菜单中输入设备名“PLC_1”并在设备列表里选择CPU的类型。选择后如下图:

                                                               图20 PLC硬件组态

插入CPU后,点击CPU左边的空槽,在右边的“Catalog”里找到“Communication”下的RS485模块,拖拽或双击此模块,这样就把串口模块插入到硬件配置里,接下来就需要配置此RS485模块硬件接口参数,选择RS485模块,在其下方会出现该模块的硬件属性配置窗口,在属性窗口里有下面五个选项,“general”“Port Configuration”“Transmitmessage Configuration”“ReceiveMessage Configuration”“IOAddress/HW identify”。在“General”里包括了此模块的项目信息;而在“PortConfiguration”里可以对端口的进行参数配置,

波特率为:9600 ;
校验方式:无;
数据位为:8 ;
停止位: 1;
硬件流控制:无;
等待时间: 1ms

设置参数如下图:

                                                         21 RS485端口配置

“Transmitmessage Configuration”“ReceiveMessage Configuration”里保持默认设置,在“IOAddress/HW identify”里确认一下硬件识别号11

此时,完成了硬件的组态,接下来需要编写Modbus通讯程序。

PLC中编写发送程序。在项目管理视图下双击“Device”—“Programblock”—“Addnew blo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OrganizationsBlock(OB)”,然后在其右边的窗口里选择“Startup”,去除“SymbolicAccess Only”的选项勾。如下图所示:

                                                                             图22:添加启动OB

点击“OK”后会打开此OB块,然后在启动OB块里用MB_COMM_LOAD(注:MB_COMM_LOADMB_Slave功能块是在“ProjectLibrary”下的“Library”选项卡里,如下图所示:)

                                               23 Library

调用后如下图所示:

                                                             24:调用MB_COMM_LOAD

在调用MB_COMM_LOAD功能块时,都会自动弹出创建相应背景数据块的界面,如下图:

                                                              25:创建背景数据块

按上面的步骤在OB1中插入MB_Slave功能块如下图:

                                                                   图26:调用MB_Slave

在插入功能块的过程,相应的生成MB_COMM_LOAD_DBMB_Slave_DB,两个背景数据块。然后再创建一个发送或接收的数据缓冲区,点击PLC_1项目下的“ProgramBlock”下的“Addnew block”,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DB类型为“GlobalDB”,并去掉“Symbolicaccess only”选项勾(这样可以对该DB块进行直接地址访问),并取名该DB块为MB_COMM_DB。建好这个DB块后,双击打开MB_COMM_DB预先定义数据区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27:数据区的定义

完成数据区的定义后,接下来就可以对MB_COMM_LOAD功能块和MB_SLAVE功能块进行参数赋值,赋值的参数见图24和图26。在上面的编程块里需要注意的是,在MB_SLAVE功能块中的参数MB_ADDR参数是此从站的Modbus站地址。这里定义为此从站的站地址为2MB_HOLD_REG是指向Modbus保持寄存器DB的指针。保持寄存器DB必须为典型的全局DBMB_SLAVE所提供给主站的功能见下表:

                                                              3MB_SLAVEModbus功能表A

                                                            4MB_SLAVEModbus功能表B

上面就完成了程序的编写,对项目进行编译;右击PLC_1项目在弹出的菜单里选择“CompliesALL”选项,这样就对硬件与软件进行编译,如下图:

                                                                      28:编译项目

编译且没有错误后就可以下载程序到PLC中,同样右击PLC_1项目,在弹出的菜单选择“Downloadto Device”

S7-200作为Modbus主站的配置步骤如下:

点击桌面上的“V4.0STEP 7 MicroWIN SP6”图标(因为STEP7 MicroWIN安装时并没有安装Modbus的库程序,所以Modbus的库程序是需要单独安装的,安装后才可以在库程序中调用Modbus的通讯功能块,关于库程序可以咨询西门子热线或访问西门子的官方网站),打开后并编写Modbus主站程序如下图:

                                                                29S7-200Modbus主站编程

在上面调用的是端口0的程序,所以在连接通讯线时,需要连接到端口0上,编译并下载项目到S7-200PLC中。下载后运行PLC

DP电缆连接S7-1200S7-200

在线监控S7-1200中的程序,并监控变量表,修改DB3.DBB0DB3.DBB20的值为121DB3.DBB0DB3.DBB19对应的Modbus的地址为40001-40010)。监控到的值如下图所示:

                                                              30S7-1200监控变量值

在线监控 S7-200变量表如下图:

                                                            31S7-1200监控变量值

从上面的变量监控表里可以看到VB420中没有数据,因为在主站的S7-200里的程序里只读取10个变量(即40001-40010)对应着的VB400-VB419,所以VB420的数据没有接收。

网友A:
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2018-06-25):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强大的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