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S7-200里的存储器m4.0~m9.7就是mb4~mb9,有什么特定功能呢?请给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7-06-14):
中断程序里mb4有自加指令,每隔一定时间,中断一次,每中断一次mb4自加一次,但是程序里说m4.0的前沿输出给Q0.7,m4.0的后沿也输出给Q0.7,产生f-脉冲,我就不懂为什么m4.0会产生脉冲,它并没有连接编码器阿,在网上查资料说m4.0就是mb4,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特殊功能吗?

网友A:
因为MB4由M4.0~M4.7组成,因此:

当MB4=1时,其二进制为0000 0001,此时M4.0输出。

当MB4=2时,其二进制为0000 0010,此时M4.0没有输出。

当MB4=3时,其二进制为0000 0011,此时M4.0输出。

当MB4=4时,其二进制为0000 0100,此时M4.0没有输出。

依次类推。

二进制,10进制,16进制对于编程十分重要,这也就是为何编程类书籍都会一开始讲解这些知识。

楼主:
感谢,原来是这样啊,我想起来了,一开始确实学过

网友B:
正好要应用,感谢楼主的资料哈。4

网友C(2018-06-15):
定时中断,比如定时1ms,在中断里面MB4自加1,由于MB4 是由M4.0~M4.7 一共8个二进制位组成的,所以在MB4自加的过程中,由于M4.0是最低位,MB4是奇数时,M4.0都为1,MB4为偶数时,M4.0都为0, M4.0就会每2ms 一次循环,一直产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