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存储器中m4.0~m9.7就是mb4~mb9?它们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楼主(2017-06-14):
s7-200的M存储器中m4.o就是mb4?它们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A:
MB指字节,一个字节包含8位,MB4这个字节里包含M4.0-M4.7

网友B:
要搞清楚字、字节与位的区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位存储器区是S7-200 CPU为保存标志位数据而建立的一个存贮区,用M表示。该区虽然叫位存储器,但是其中的数据不仅可以是位,也可以是字节(8bit)、字(l6bit)或者双字(32bit)

一个双字=两个字=四个字节=三十二个位

网友C:
m4.0是一个位,mb4是一个字节,包含8个位,m4.0-m4.7不是特殊寄存器,特殊寄存器一般为sm

网友D:
特殊寄存器一般为sm。。

网友E:
M4.0不能说是MB4,这个关系是位、字节、字、双字要搞清楚,这两者是位与字节的关系,一个字节=8位,比如mb4就包含了m4.0,m4.1.......m4.7等共8位,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M4.0到M9.7,即MB4至MB9,共6个字节;系统块中>断电数据保持,数据区选MB,偏移设4,数量设6,就可以了。

网友G:
,即MB4至MB9,共6个字节;系统块中>断电数据保持,数据区

网友H:
s7-200中的mb4~mb9共6个字节,包含m4.0~m9.7共48个位,他们是普通的存储器,没有特殊功能。

网友I:
要搞清楚字、字节与位的区别   有时间还是多看看资料吧   推荐个网址给你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default.html 里面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J:
搞清楚西门子的数据格式,寻址方式,差不多就相当于入门了,学习西门子200的话,个人建议可以去看看梁志斌老师的视频教程

网友K:
MB4至MB9,共6个字节;系统块中>断电数据保持,数据区

网友L:
MB4=M4.7.....M4.0(8个位)    二进制的方式

例:当MB4=255时 1111 1111,M4.7...M4.0全置1

网友M:
MB5=M5.7.....M5.0(8个位)    二进制的方式

如:当MB5=255时 1111 1111,M4.7...M4.0置1

网友N:
一个字节B有8位,比如MB4,对应M4.0-M4.7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要搞清楚字、字节与位的区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位存储器...

说的对哦

网友P:
M4.0是位地址 MB4是字节地址 MB4包含m4.0到m4.7 只要你看到M V L这些符号后面的数字有点那就是位地址了

网友Q:
MB 是字节M4.0是位是M存储区第四个字节的第0位

网友R:
好东西值得分享,但有的资料不让下载啊 怎么办

网友S:
MB 4 是字节,M4.x是位,1字节=8位,普通继电器

网友T(2017-08-28):
m4.0是一个位,mb4是一个字节,包含8个位

注意MB MW MD Mx.x都是不同的数据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