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7-06-14):
现场有台三菱A700系列0.75KW输送链用变频器,偶尔在起动时报E.0C1加速过电流,运行中也有出现这个异常,加速时间为3S,相对于现场同等条件的变频器设定已高了1S,一般运行电流1.2A左右,PR.9设定是1.9A变频器已更换过新件,哪位大神能提供解决方向呢??

网友A:
一般是变频器的故障你换了变频器可以排除变频器故障导致,以前遇到过电机刹车一直刹住出现这种报警,不行把电机调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