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在转网口中的应用

楼主(2017-06-15):
1.modem和modem转网口应用

  modem的中文名是调制解调器,俗称“猫”。最早的猫主要指电话线拨号上网用的Modem,现在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短信猫、GPRS猫、彩信猫也相应出现了。一般modem(猫)和计算机连接是通过串口的,但是报警系统有时候需要通过网口连接设备,这不仅可以使得猫和计算机的连线距离变得更长,而且可以更加易于扩展。此时一般用串口服务器实现串口转以太网的功能连接modem和计算机。

2.串口服务器连接Modem步骤

  这里以拨号上网调制解调器通过转为网口为例介绍串口服务器实现猫转网口的步骤。总体来说,将猫的串口转为网口,之后在计算机端通过虚拟串口将网口转化为虚拟串口,拨号软件通过虚拟串口拨号上网。

2.1 物理连接

  将猫的串口和NETCOM2000的串口连接,将网口连接到计算机。由于NETCOM2000支持各种硬件流控(CTS/RTS、DTR/CTR)所以可以和Modom配合通信并进行流控。

2.2 绑定虚拟串口

  使用软件创建一个计算机上不存在的COM口,例如COM5。将查找到的NETCOM2000设备和COM5绑定。此时COM5实际对应的就是modem的串口。

2.3 安装Modem驱动

1.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电话和调制解调器”选项。

modem安装步骤1

2.选择“不要检测我的调制解调器”,然后点击下一步。

modem安装步骤2

3.在驱动列表中选择您的调制解调器的型号。

Modem安装步骤3

4.驱动安装完毕后,可以新建一个以COM5为端口的拨号连接,并开始拨号。之后用户计算机就通过COM5->虚拟串口驱动->NETCOM2000网口->NETCOM2000串口->Modem串口->电话线的方式上网了。

modem拨号上网

3.结论

  这里提供了一种Modem转网口连接计算机的方案,也反映了NETCOM2000对硬件流控串口设备的支持能力。

网友A:
串口转以太网口,并不是简单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转化。由于串口协议本身不具有网络层和传输层,串口转以太网口,实际是将串口的数据作为TCP/IP的应用层数据,用TCP/IP封装传输的方式。TCP/IP的应用层数据是TCP/IP所要传送的真正有效的数据。例如用户通过socket的recv()和send()函数接收和发送的实际是应用层数据。这样通过串口转TCP IP用户就可以用recv和send函数收发串口数据了。
监控主机将数据进行打包发送到互连网上,根据TCP/IP数据包的包头数据寻找以太网上的ZXTC串口服务器的串口通讯端口号,待寻找到需要的串行通讯端口号时,ZP-8621串口服务器将数据进行解包还原给被监控的设备,让被监控设备按照监控主机发送的指令进行工作,采集数据。监控设备收到采集数据指令后,开始工作,将其运行数据通过串行通讯端口传送给串口服务器,ZP-8621将接收到的设备运行数据进行封装,格式转化,将收到的数据流转化成TCP/IP协议格式的数据流,根据监控主机的IP地址,在以太网上进行搜寻,一旦找到请求监控主机,就将封装好的IP数据流传送给监控主机处理,完成一次监控活动。
串口转以太网口目前可以采用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来实现,变得非常简单易用,但是在该技术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使用误区需要引起注意。串口转以太网并不是简单传输媒介的变化,而是串口到TCP/IP的协议转化。其中关系到的关键技术包括:TCP/IP的工作模式问题、串口分帧技术、9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