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读取200PLC的存储器数据

楼主(2017-06-15):
利用组态王作为上位机,西门子200plc为下位机,现在上位机要读取下位机寄存器vw100,vw102,……vw1000的一组连续数据,除了定义几百个变量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据我所了解,变量是肯定要建的。但是如果都按照设置的采集频率采集的话会非常慢。你可以根据这些变量的不同的使用情况,再使用到某个变量的时候再去采集他的io值,把采集频率设置为0,使用组态王函数中的间歇采集函数。

网友B(2017-11-29):
求高手解答,也学习学习

网友C:
变量肯定要在组态王建啊,不过PLC里面可以简便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