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机额定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7-06-15):
1、电机电流计算:

对于交流电三相四线供电而言,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线电压是根号3相电压

对于电动机而言一个绕组的电压就是相电压,导线的电压是线电压(指A B C相之间的电压,一个绕组的电流就是相电流,导线的电流是线电流

当电机星接时: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根号3相电压。 三个绕组的尾线相连接,电势为零,所以绕组的电压是220

当电机角接时:线电流=根号3相电流;线电压=相电压。 绕组是直接接380的,导线的电流是两个绕组电流的矢量之和

功率计算公式 p=根号三UI乘功率因数是对的

用一个钳式电流表卡在A B C任意一个线上测到都是线电流

三相的计算公式:

P1.732×U×I×cosφ

(功率因数:阻性负载=1,感性负载0.70.85之间,P=功率:W)

单相的计算公式:

PU×I×cosφ

空开选择应根据负载电流,空开容量比负载电流大2030%附近。

公式是通用的:

P1.732×IU×功率因数×效率(三相的)

单相的不乘1.732(根号3

空开的选择一般选总体额定电流的1.2-1.5倍即可。

经验公式为:
380V电压,每千瓦2A,
660V电压,每千瓦1.2A,
3000V电压,4千瓦1A,
6000V电压,8千瓦1A3KW以上,电流=2*功率;3KW及以下电流=2.5*功率

2、功率因数(用有功电量除以无功电量,求反正切值后再求正弦值)

功率因数cosΦ=cosarctg(无功电量/有功电量)

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功率因数cos@(符号打不出来用@代替一下)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再开平方

而功率因数cos@=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3、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的计算公式,请详细说明下。(变压器为单相变压器)

另外无功功率的降低会使有功功率也降低么?反之无功功率的升高也会使有功功率升高么?

答:有功功率=I*U*cosφ  即额定电压乘额定电流再乘功率因数

单位为瓦或千瓦

无功功率=I*U*sinφ,单位为乏或千乏.

I*U 为容量,单位为伏安或千伏安.

无功功率降低或升高时,有功功率不变.但无功功率降低时,电流要降低,线路损耗降低,反之,线路损耗要升高.

4、什么叫超前或滞后的无功功率?异步电动机运行时为什么从电网里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

答:感性电流就是超前电流,容性电流就是滞后电流。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5、三相电机11KW的电机标有电流22.6A,?还有单相0.75KW标有4.5A转速为2860r\min如何计算?

答:三相电动机功率计算P=UI*功率因数(0.75)

额定电流I=P/(U*0.75)/1.732=11/(0.38*0.75)/1.732=22.28A

0.75KW单相(220V)计算为:.0.75/(0.22*0.75)=4.54A

上面的0.22及第一条的0.38为电压的千伏,0.22KV=220V 0.38KV=380V

2860r/min 说的是电动机为二极电机每分钟的转速1450/分的为四极电机.主要是针对有不同要求转速情况下专门的电机的选型.像二极电机用在轴流风机和一些需要较高速度的设备上,四极普通电机常配减速机用变通流水线上和一些玻璃磨边磨角机上等等

6、一台电机的瓦数如何计算。一台电机,它所拥有的信息如下:1430转速,380V,5分钟7.5A,那它是几千瓦?

答:根据三相电动机功率公式P=1.732UIcosφ可以计算出来

P——功率W  U——电压V  I——电流A   cosφ功率因数一般取0.8

结果  P=1.732*380*7.5*0.8=3948.96W约为4KW

还有一个经验公式,那就是380V三相电动机的电流为功率的2倍,也就是2KW4A3KW6A4KW8A···········50KW100A

7、三相电机提高功率因数要用几个电容?

答:一般三相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是0.7左右,若想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则补偿电容量为:Q≈0.5P,即电容器的补偿量是电机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