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NC开机参数的设置和报警解除方法

楼主(2017-06-15):
在三菱CNC的硬件连接检查与设置执行完毕向系统送电后,显示器上的“READY”绿灯仍然不亮。而且在〔诊断〕――〔报警〕 画面上显示很多报警内容,让初次使用三菱CNC的调试工程师感到困惑。而且三菱CNC的参数多达700余种,哪些是开机时必须设置的呢?又如何解除故障报警呢?本文根据调试经验就上述问题作一说明,以期对调试工程师有所帮助。

1.开机参数

1.1 基本参数的设置

原装系统开机后显示的是日文,为操作方便,先设置参数#1043=22(简体中文)。(有些系统如C64没有简体中文规格,则设置#1043=15繁体中文)。

设置#1138=1 (随参数号选择参数)即输入参数号后,屏幕立即切换到该参数画面。

以下是开机后必须设置的参数:

#1001――设定是单系统还是双系统以及PLC轴 的有无。

#1002――设定NC轴及PLC轴的轴数。

#1013――设定各轴的名称。

#1037――G代码体系与补偿类型

(铣床: #1037=2, 车床#1037=3)

(该参数必须在执行#1060格式化前设置)

#1060 ――该参数特别重要。其功能是“执行系统启动的初始化”

功能有2:其一是根据#1001——-#1043的设定值进行参数的初始化。其意义是在#1001——-#1043中已经设置了NC轴数和主轴数,在设置了#1060后,各伺服轴和主轴的参数自动显示在屏幕上。否则不调出各伺服轴和主轴的参数。

其二是对加工程序和刀具补偿数据进行格式化。而输入标准固定循环。

在准确的设置了#1001——-#1043参数后必须按提示设置#1060。#1155=100      #1156=100

三菱NC系统规定 的固定信号地址如下:

1轴原点 X18 1轴+限位 X28 1轴-限位 X20

2轴原点 X19 2轴+限位 X29 2轴-限位 X21

3轴原点 X1A 3轴+限位 X2A 3轴-限位 X22

4轴原点 X1B 4轴+限位 X2B 4轴-限位 X23

如果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占用的输入信号地址与系统规定的不同则必须通过设置参数来更改

#2073――设置原点信号地址

#2074――设置正限位信号地址

#2075――设置负限位信号地址

#1226的BIT5=1(使以上设置有效)

1.2伺服电机参数设置:

#2219――(位置编码器分辨率)

#2220――(速度编码器分辨率)

#2225―――(电机型号)

#2236――(所连接的回生制动电阻或电源单元型号)

1.3与主轴有关的参数

当系统配有主轴时必须设置下列参数:

#1039――(设定系统有几个主轴);

#3024――(设定所连接的主轴类型

#3024=1.总线连接即伺服主轴)

#3024=2    模拟输出即变频主轴)

#3237=0004   (PLG有效)

#3238=0004 #3025=2 (编码器反馈串联通信有效。显示主轴实际转速)

#3239――主轴伺服驱动器类型

#3240――主轴电机类型

#3241――所连接的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类型

原文来自于科思创科技http://www.ksccnc.com/news_content-5351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