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求助谢谢

楼主(2017-06-15):
有一个压力传感器4毫安对应20兆帕,20毫安对应0兆帕,用西门子模拟量库编程一一相对应,下载下去运行显示不正确,好像传感器输出反了。应当怎么做

楼主:
怎么在,是换传感器吗,反相的怎么写

网友A:
可以加一个4-20mA转20-4mA反向输出隔离器

网友B:
你好好学一下加减乘除,就能很好的解决数值变换问题。

网友C:
4-20MA.你从AI口读进来以后,想对应的是0-32000,所以你要先减去6400,就是说4-20MA相对应6400-32000这个数,然后用这个32000除去20兆帕等于1600,就是你转换后的数每增加减少1600就增减1兆帕.说白了就在程序中进行减数学的计算,得到你从相对应的显示数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重新换了传感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0MA.你从AI口读进来以后,想对应的是0-32...

谢谢你,大老师,你指点的很详细,以后有不会的还得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