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秤喂料机安调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16):
失重秤喂料机广泛应用在化工,橡塑,橡胶,饲料,粮食,冶金,陶瓷,制药等行业的配方控制与生产环节。使用失重秤喂料机实现连续配料相比于批次称重配料,节省空间,提高效率,投入成本低,节省人员配备,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但是相对于批次称重配料来讲,失重秤连续配料技术含量高,产品指标需在前期项目洽谈中进行详细沟通落实方案细节,产品在安调和使用过程中需要调试人员和用户设备维护人员具有一定的机电技术基础。

  单/双螺杆喂料型失重秤喂料机主要适用于颗粒,原片,粉体物料的喂料;皮带式喂料型失重秤喂料机则适用于颗粒较大,不规则物料的连续喂料;电动/气动弧门式喂料型失重秤主要用于不可破碎物料的连续配料,如大米、赤豆等粮食加工场合;齿轮泵/隔膜泵喂料型失重秤喂料机适用于液体物料配料如纯水,抗氧剂,防静电剂,润滑剂,粘合剂等。

  不管是哪种类型失重秤,在现场安调时要遵循测量通路调试和控制通路调试步骤。调试人员应首先按如下步骤从测量通路入手:

1、秤体找平固定:安装面强度检查,抗震动检查;

2、秤体及秤斗安装到位;

3、解除限位:确保限位与秤体无触碰;检查释放柔性连接部位应力;

4、检查传感器与控制器线缆连接可靠;

5、用标准砝码标定秤体,不准确的标定将直接影响配料精度和实际产量;

控制通路调试可参照如下步骤进行:

1、连接和检查喂料电机线缆与控制器/变频器连接可靠;

2、有测速反馈通道的,连接检查测速传感器安装和线缆连接可靠;

3、设备上电,开启手动控制模式,检查电机转动方向;如果螺杆反向转动,进入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操作面板,修改相应的方向参数菜单的参数,如原参数设为正向,则改为反向;如不修改变频器/伺服控制器参数,断电条件下,调换U,V, W中的两根线,再开机检查方向也是可以的。

4、在确保物料就位的条件下给定20%的额定产量开启自动调整模式,系统进入学习阶段;

5、根据设备所使用的哪种PID调节方法,参照说明书对应的调节参数,使系统进入稳定状态;

6、秒表监测1分钟,2分钟,3分钟下料量的精度和稳定性,应在给定值允许误差范围内;

其他注意事项:

1、重量高于下限,流动性好,实际下料量很大,但检测下料量很小,导致变频器转速不断提升的现象,请检查补料插板或闸阀是否有漏料情形;

2、重量高于下限,实际下料量和检测下料量很小,导致变频器转速不断提升的现象,请检查物料是否架桥;

3、重量信号在静态时稳定,启动给料后出线上下抖动的现象,请按如下顺序排查:

a) 检查螺杆是否有变形,弯曲,松动现象;

b) 检查减速箱是否有杂质,破损,碰撞,润滑不畅

c) 检查秤体底座4脚是否牢靠

网友A:
失重称与我们平时用的买菜的称不同之处是:我们平时买东西是往称上放东西,用的是加法计算,得到的是放在称上的重量,失重秤是往下拿东西,用的是减法计算,得到的是拿下来的重量。

网友A:
电子秤在标定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将阀门放上去再拿下来,而是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仪表上电,等待半个小时以上,是为了让仪表和传感器预热,尤其实在比较寒冷的地区这一点很重要,缺了这一步可能会出现零点误差较大的结果,然后开始确定零点,放砝码,放砝码的重量不得小于标定量程的60%,放砝码的时候注意观察显示器上显示的重量与阀门的重量是否一致,可以判断仪表的线性好坏。放完砝码输入砝码重量,确认完成标定。向下取砝码时一个一个取,再次观察仪表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