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读取三菱PLC数据的简单方法介绍

楼主(2017-06-16):
在有些工程中,三菱PLC处理的一些数据要求能保存下来,可以以后查询,这样可以实现的方法有在电脑中做一些界面和三菱PLC通讯,读取数据,这样做的方式比较费时、费力,但做出的界面可以很好看,但无为拉简单的应用,可以选用三菱提供的两个小软件很容易实现在电脑上读取保存PLC的数据,或是可以向PLC写入设定的数据。

三菱提供了MX Sheet软件,MX Sheet是一种通讯支持软件,无须程序,只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使用Excel收集。安装好MX Sheet,就会在Excel中多出一个MX Sheet的工具栏,通过设置,就可以把PLC的数据读到Excel表格中。

MX Sheet工具栏如图

通过设置后可以把PLC数据读出的效果如图,也可以在数据边上设置写出这些数据的地址

其实这个软件不只是采集数据,还可以做其它的功能,如向PLC写入设定好的数据,采集报警,PLC注释显示等。

电脑和PLC的通讯设置有个专门的向导,指引一步步设置,通讯可以和PLC的编程口连接,或是扩展的通讯口连接。
     除了PLC,电脑和这小软件外,还要用电缆连接起来,连接的电缆根据选择的编程口不同,有多种选择。FX如果通过编程口连接就是用编程电缆SC-09就可以。Q系列的也可以通过编程电缆QC30R2或是USB电缆等连接。

 在使用时除了要安装MX Sheet软件外,还要安装三菱提供的一个小软件MX Component。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功能,很需要,要学习!能否多个PLC组成网络后再由电脑读取数据。软件在那下,分享下链接地址。谢谢!

网友B(2017-10-20):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這個機能有用過

還蠻有趣的

弟是收集成柱狀圖以及曲線圖在電腦上呈現

网友D:
还有这功能?

网友E(2018-07-16):
有一点很蛋疼,单元格设置好以后,没法改!得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