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停程序^^^^^^^^^

楼主(2017-06-16):
求松下PLC的暂停程序,要求是电机走到一半时按下暂停按钮,停止运行,按下继续按钮后继续运行未完成的动作.

网友A:
是否考虑加一个中断处理?而且电机要走绝对定位。

网友B(2017-07-25):
中断指令最好,如果只是用传感器来停止电机的话,只要加几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