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通讯111

楼主(2017-06-16):
求欧姆龙plc无协议通讯例子

网友A:
之前有做过这种项目,首先要双方确定好要发送的指令,然后将上位机的指令转换成asc码存储在寄存器中,拿客户发送的指令和寄存器中的ACS码对比即可,用rxd和txd指令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