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电动机过热原因

楼主(2017-06-16):
故障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使铁芯发热大大增加;

(2)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3)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

(4)定转子铁芯相擦;

(5)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6)笼型转子断条;

(7)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8)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

(9)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10)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故障排除方法:

(1)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Δ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2)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

(3)检修铁芯,排除故障;

(4)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挫、车转子);

(5)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6)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

(7)恢复三相运行;

(8)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

(9)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10)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检修定子绕组,消除故障

网友A: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满满的干货!

网友B:
我之前用私服电机就是特别烫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是点击里面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