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坐标系还原问题

楼主(2017-06-16):
比如新建一个工具坐标系,接着将该坐标系用做当前坐标系。最后想用机器人默认的工具坐标系,怎么切换啊?

网友A(2018-05-04):
同时按(shift)+coold,然后改掉TOOL后面的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要攒积分啊 楼主 可以把资料发给我么 万分感谢 random_yang@126.com

网友C(2018-06-09):
按(shift)+coold,找到TOOL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