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没有地线怎么办?如何判断家里插座接地线?

楼主(2017-06-16):
水电工程一直是装修中的核心,所以,插座的装修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般来说,在进行插座的安装时,需要进行地线的安装,这样才能更加安全的用电,但是有些人发现,家里的插座没有安装地线,那么,插座没有地线怎么办?另外,如何判断家时的插座没有地线呢,下面来了解下吧。

 插座没有地线怎么办:

 1、家装没有用到漏电断路器时,要求电源插座要正确配地线,近些年家装都有用漏电断路器,正确配置是进户线装一个两极总断路器,总断路器出来是两个支路,一路是供照明。

 2、另一路是供插座,照明不用装漏电断路器,插座要合理配置漏电断路器,(家装动作电流30mA). 如果装了漏电断路器,又接了地线,从人身安全来讲是好的,但可能会增加断路器动作的机率,也就是这个漏电电流不是因为人体所流过而出现的保护动作。

 3、如果漏电断路器是灵敏的,但没有地线,当有漏电电流流过人体时,漏电断路器会动作,不会有人身伤害。

 4、只要漏电断路器没问题,没地线也是安全的,不因考虑地线的事。

 插座为什么要接地线:

 1、地线起保护作用,电器设备的外壳通过插头与地线相连。插座接地线一旦漏电,电器设备的外壳就会带电,但由于地线的作用,保证电器外壳与地线等电位,即对地电压等于0,这样就保证了电器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2、防漏电,带有接地线的 孔插座可以将洗衣机,电冰箱的外壳接地,在漏电的情况下,保护人不触电。当用电器漏电时,电流直接通过地线进入大地。防止人触摸用电器是被电击。地线是直接与大地相通的,它与大地之间的电阻远远小于人身电阻,所以地线是相当重要的。你们家里的电脑的电源插座有没有连接着地线?比较精密的电气设备还可以释放静电,保护电气设备及时导走电器上产生的静电或漏电。

 如何判断家里插座接地线

 1、首先把屋里总电源断掉,找一根长线,一个手电灯泡一节大电池,长线一头插到其它插座(可以是本屋也可以是其它屋的插座)地线那眼里,一头接电池再接灯泡,灯泡甩出来的另一头插要测的插座地线那眼里,利用屋里地线做个回路,灯泡着就没问题,把所有的插座地线眼都试试,证明屋里所有地线都没问题!

 2、插座里的地线经专线通往大地,插头上较长的那只脚与用电器的金属外壳连接。当用电器出现漏电故障时或用电器使用时使外壳带上正常的感应电时,这些电会通过地线被导入大地,以避免人员触电,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据调查统计,所有的因电热水器、冰箱等用电器漏电造成的触电死亡事故,用电器全部未接地线或地线接地不良。

 通过上文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插座没有地线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不是所有的插座都需要地线,所以不用担心,另外,在有些地方是一定需要地线的, 所以,在安装线路的问题时,不可盲目的操作,一定要请专业的安装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