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包装秤出故障,怎么办?

楼主(2017-06-16):
经常有客户来电话,第一句就是,快派人过来,包装秤出故障了。

包装秤的日常有小故障时,我们能自己处理吗?

答案是,可以的。

自动定量包装秤机械部分主要由储料斗、大小螺旋、称重料斗、放料过渡仓、夹袋器组成;电气控制部分由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仪表、PLC、夹袋开关、电磁阀和变频器等组成。

 包装秤操作不当会导致定量包装秤发生故障,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包装秤发生故障以及故障发生时要怎么处理呢?

  (1)不夹袋,不放料,通常是夹袋开关、放袋开关、控制夹袋的电磁阀或气缸方面的问题。

  (2)大小截料门、称斗放料门打不开或关不上,通常是控制电磁阀或气缸方面的问题。

  (3)物料称量完毕后,不能自动打开料门放料和松袋,如按手动放料按钮也不行,一般为控制料门的电磁阀或气缸有问题,更换备件后会恢复正常。如按手动放料按钮可行,说明是称重超差或系统参数设定错误。

  (4)称斗口或夹袋口漏料,通常是秤体密封不严、气压不足(检查气源大于0.4MP即可)电磁阀或气缸方面的问题。

  (5)计量不准,仪表显示不稳定。可能是仪表零点漂移(拿标准砝码标定)或参数设定需要重新修正、或称重传感器故障(更换传感器并拿砝码标称)。

  (6)当系统不能正常放料时,将选择开关置于手动,然后按下放料按钮3s以上,则相应的包装秤初始化操作后可恢复正常。

www.joyu.com.cn

网友A(2018-05-05):
个人承接开发:1,各类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等设计开发生产;2,各类单片机项目开发51、AVR、430、ARM、DSP产品开发生产;3,工业自动化设备开发、技术更新、产品迭代;4,工业各类采集、通信、数据处理方案设计,板卡生产;5,电路板批量焊接、调试服务。我们的优势:1、开发周期短,拥有大量的成功案例和解决方案;2、产品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在产品抗干扰方面有大量经验;3、低成本,成功设计过大量批量生产且低成本的产品。联系电话:15214333517,QQ:384560007,欢迎您的咨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