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时间设定

楼主(2017-06-16):
各位大神们  小弟有事相求 请大神们给解答一下  谢谢了

设置一个程序 比如每天早上7:00 程序开始自动运行,到了下午4:00自动关闭程序

只在星期一到星期六 可以自动运行

楼主:
PLC 是欧姆龙 CP1E系列的  急急急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先把时间通过plc读出来,再做运行循环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 是欧姆龙 CP1E系列的  急急急

CP1E的N系列才有万年时钟功能。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读取方法。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1514_1.shtml

网友C:
  1. 要求PLC具有万年历功能

  2. 读出时钟与设定时间比较

  3. 所谓“关闭程序”可以在比较结果合适时,直接从程序开始跳转到程序结束,相当于执行了空程序。

网友D:
如果PLC程序做不出来,不如买一个时间定时器,用IO点触发。

网友E:
非常好 啊 要求PLC具有万年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 是欧姆龙 CP1E系...

你好!文件我无法下载下来  可以发到的我的邮箱里么 2545779065@qq.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先把时间通过plc读出来,再做运行循环次数

你好!手册看的不是很懂  可以编个程序给我看看么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PLC具有万年历功能读出时钟与设定时间比较所谓“关...

你好!老师 可以按我的要求 编写出来么 万分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PLC程序做不出来,不如买一个时间定时器,用IO点触发。

你好! 按照你的方法运用的话 太烦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 啊 要求PLC具有万年历功能

你好!是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定时程序我已经写好了 谢谢你们

网友F:
可以用程序限定来编写设定

网友G:
这个实现的方法都有很多,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1514_1.shtml

网友H:
查手册找出相应时间寄存器,用比较指令,是周日就跳到END

网友I:
读取内部时钟做判断,用定时器也可以

网友J:
学习了!我是菜鸟,向各位技术达人学习!

网友K:
用里面的年月日时分秒指令与实际的时间做比较,即可实现你想要的结果。很简单的。

网友L(2018-07-18):
学习了!我是菜鸟,向各位技术达人学习!

嫑忈。刘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