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这个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17-06-16):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怎么连接才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看不清楚,我理解的是第一张应该接启动和停止两个信号,F0.01参数选择1,这是关键,其他参数看实际情况来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看不清楚,我理解的是第一张应该接启动和停止两...

你好  f001已经设为1了,现在关键是哪两个控制端子相连接可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B:
这款变频器出厂默认M1端子为正转运行,M2为反转运行

所以F0.01设定为1,短接M1端子与GND变频器正转运行,断开停止,频率由面板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变频器出厂默认M1端子为正转运行,M2为反转运行所...

谢谢您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