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模拟量数据实时采集显示与存储

楼主(2017-06-16):
各位前辈,假如我想采集某一个模拟量信号,并实时显示,并且所有采集的数据能够存储在PLC中,后期可以把数据导出使用。(也可以不显示,但是后期可以导出数据使用)

那么,这样的要求PLC可以实现吗?需要一些什么硬件?

比如说我要采集的是某一电压信号?

楼主: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A:
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如数据的采集周期,保存数据的点数。再来选择符合要求的软硬件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如数据的采集周期,保存数据的点数。再来选择符合要求的软硬件设备

要选一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C:
我看不如搞个屏!或上位机软件!弄个历史趋势稳当哈!哈哈

网友D:
简单点用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

网友E:
上位机比较靠谱。

网友F:
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完成模拟量的数据采集。关键“所有采集的数据能够存储在PLC中” 这一个要求,要看你采集频率?数据量大小?PLC存储空间有限,如果大量采集数据要保存就要考虑其他具有大存储容量的控制器了。

网友G:
你如果有用到屏的话这个就简单了,现在新版SMART 700 TE V3的屏都在USB口了,你可买一个大的U盘,直接在屏上做一个历史趋势图,然后选择U盘保存路径,所有的采集数据就存到U盘了,

如果你想存PLC里,如是要是西门子的PLC你可以选配存储卡,调用数据存储工能,不过看你先用200CN,还是SMART 200这两个型号的存储卡就不一样了。

简单好用还是用屏。

网友G:
现在很多品牌的触摸屏都有外部U盘存储的工能,只要做历史数据存储就可以了,用查看数据时拔下U 盘在电脑上用就可以看了,

网友H:
关键是数据量和存储方式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后来也是考虑用人机界面来做比较方便,但是我这不是菜鸟吗,只是有想法,没有什么实际经验,那假如我用人机界面来做的话,除了人机界面是不是还需要买一些模拟量采集模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如果有用到屏的话这个就简单了,现在新版SMART 7...

网友I:
感觉直接用无纸记录仪就好了,根据采集频率选择对应型号就行,存储在内存卡里,需要的时候导出也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内容:前辈您好,能具体说说吗?无纸记录仪具体需要些什么硬件,应该也需要上位机软件编程,然后需要数据采集卡来采集电压或者电流吧?

引用 网友I:
感觉直接用无纸记录仪就好了,根据采集频率选择对应型号就...

网友J: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模块,plc内把通道改为0-10v,把模块输入地址如AIW16给DW100,smart v3触摸屏显示地址设成DW100.实时显示曲线图和历史数据也改成DW100

网友K:
西门子PLC有一部分系列的带储存卡,其他的PLC好像不行。。

像楼上说的 你不如弄个HMI,让HMI保存数据。

网友L:
赚点积分,回复一下!!!!!!!

网友M:
一般不要这样做这不是PLC干的活,PLC就是逻辑控制,如果非要PLC弄也可以就看,数据采集的周期还有你要保存多少个点数,满了就覆盖呗。

网友N(2017-10-26):
回复内容:说的对

引用 网友M:
一般不要这样做这不是PLC干的活,PLC就是逻辑控制,...

网友O:
直接在上位机上,HMI里建立变量,在变量管理编辑就行

网友P:
如果300PLC,模拟量采集模块肯定需要的呀,或者如果买个200的PLC就只需买个自带模拟量接口的就行了,如果是触摸屏显示,PLC只完成数据采集功能的话,200smart 完全够用!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后来也是考虑用人机界面来做比较方便,但是...

网友Q:
用西门子的很麻烦的,我现在用防西门子的品牌来做可以把他存在屏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他可以用很多个PID,都是独立的不占用CPU的存储空间,很方便,温度点多的话很实用,还可以直接以太网连接。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R(2018-06-15):
采集的数值存在PLC中,并能提供后期导出,这个涉及到PLC 的存储容量大小的问题;PLC的数据存储容量只有10K ,应该这种应用不能适合。建议使用外接的人机界面来实现该功能。

网友S:
plc和上位机配合使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