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工作原理分享
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电缆

楼主(2017-06-17):
 热电偶工作原理

热电偶是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应非常广泛的一种测温装置,给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热电偶工作原理。

  它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称为热电偶丝材或热电极,两点接合就会形成回路,当接合点的温度不一样时,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电动势,这种现象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知的热电效应,而这种电动势称为热电势。

 这样进行温度测量就是热电偶工作原理,其中,直接用作测量介质温度的一端叫做工作端,或称为测量端;另一端叫做冷端,或称为补偿端。冷端与配套仪表或显示仪表连接,就会指出热电偶所产生的热电势。本产品是由两根不同材质的金属线组成,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精确度高,量程范围宽,抗振,适用于中高温温区。

  热电偶系列的优缺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优点

◆测量精度高。因热电偶直接与被测对象接触,不受中间介质的影响。

◆测量范围广。常用的热电偶从-50~+1600℃均可连续测量,某些特殊热电偶最低可测到-271--+2800℃如金铁镍铬和钨-铼。

◆构造简单,使用方便。热电偶通常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而且不受大小和开头的限制,外有保护套管,用起来非常方便。

◆输出信号线性好,方便实现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

  缺点

◆微分热电势较小,因而灵敏度较低;价格较贵,机械强度低,不适宜在还原性气氛或有金属蒸汽的条件下使用。

  总的来说,热电偶还是一款深受广大用户喜爱的测温产品,热电偶工作原理也相对比较的直观,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进步,生产工艺的不断完善,我们会弥补不足或研发出更加适合的产品。

  本文www.hfybdl.com为您提供

网友A:
热电偶和热电阻使我们最常用的测温元件,在工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常用的热电偶有S、B、E、K、R、J、T型,热电偶主要用来测量热端和冷端的电势差,所以如果要测量绝对温度还要做一个冷端的温度补偿。通常是加一个热电阻进行补偿,热电阻测得冷端温度,然后与热电偶测得的 温度相加得到了绝对温度。有时候我们用PLC热电偶模块就是因为没有做补偿,导致温度差一二十度。

网友B:
以前一个长度1.5M的热电阻被撞断了,当时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