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宏指令怎么写

楼主(2017-06-17):
大师们,下面这个宏指令怎么写,多谢了

LB0=1或LB1=1 那么LB=1

LB0=0gnLB1=0 那么LB=0

楼主:
大师们,没空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a,b,c,d

GetData(a, "Local HMI", LB, 9, 1)

GetData(b, "Local HMI", LB, 10, 1)

GetData(c, "Local HMI", LB, 11, 1)

while a==true or b==true or c==true

b=true

SetData(d, "Local HMI", LB, 300, 1)

break

wend

while a==false and b==false and c==false

d=false

SetData(d, "Local HMI", LB, 300, 1)

break

wend

end macro_command

帮我看看对不对

网友A:
lb是标号么,还是lb2?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b,c=0

GetData(a, "Local HMI", LB, 0, 1)

GetData(b, "Local HMI", LB, 1, 1)

if a or b then

c=1

else

 c=0

 end if

SetData(c, "Local HMI", LB, 2, 1)

end macro_command

这个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B:
好好 保险丝ABCUSA白醋萨比

网友C(2017-07-29):
上面两个宏指令都是可以的,有试过了

网友D:
同求  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E:
换积分啊VVVV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