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CPU35用网线怎么跟CX-programmer通信?

楼主(2017-06-17):
我现场有一个CJ2M-CPU35,想用网线编程,现在PLC已经上电了,但是用网线把PLC与电脑连起来电脑网络显示“网线拔掉“不知道为什么?是网线不行还是别的原因?我现场有两根网线,一根是四芯的,一根是八芯的,都是直连网线。

是不是软件跟PLC里需要有什么设置呀?求赐教。没有积分了,,

网友A:
用普通的网线就可以,8芯的,电脑端要设置好ip地址才可以的,不是说一插上网线就能上传程序。我当时设置的是192.168.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