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四则运算指令

楼主(2017-06-17):
WOR D18 H400 D18

哪位师傅解释一下上面这条程序的意思,并作分析

网友A:
将D18中的数据与0000 0100 0000 0000做或运算,结果存放在D18中

网友B(2017-08-30):
努力回复,努力学习

网友C:
WOR指令:做逻辑"字或"指令.是对两个输入数据的源操作数按位进行"或"操作.产生结果存入目的操作数中.

举例:D18=1234

 D18: 0000 0100 1101 0010

H400: 0000  0100  0000  0000

 D18: 0000 0100 1101 001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