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充电宝充电非常慢正常吗

楼主(2017-06-17):
学生拿了一个充电宝说充不进去电,就是这款,

拿普通的苹果1A的充电头给这个充电,micro usb红色和绿色标注的引脚测的电压是4.0V,

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流只有0.53A,

电池电压是3.78V,充了半小时才3.81V,这个正常吗?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给充电宝充电,必须要输出电流在2A以上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否则永远都充不满。输出1A电流的充电器,满足不了充电宝充电所需的电流能量,所以一直都充不进去。

网友B: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内阻阻值变大,导致充电较慢

网友C:
电压降到4V了充电慢是一定的。找容量更大点的电源充,电流才能上去。

网友D:
找个直流稳压电源调到5V3A试试。

网友E:
用台式电脑USB口充电,它的电压5V电流大于2A而充电宝自动限流的。5S及以前的充电器电压比较低达不到2A的电流充电时间会非常长,而充电宝本身充满的电压就已超4V,所以充电宝永远显示没充满。

网友F:
不正常,单节电池内阻不一样

网友G:
有可能是整流器坏了。

网友H:
充电电流太小了,充的很慢。

网友I:
你找一个脉动直流充电器试试

网友J:
电流太小,充电慢,电阻内阻也不一样。

网友K:
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如是电池问题,刚充就会显示满,不充电压很快下降

网友L(2017-08-08):
又学到了,大家都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