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安川伺服报警怎么手动复位

楼主(2017-06-18):
现安川伺服报警730 为DB过载报警 说明书上表示可以复位

现断电重启缺不能复位

请问有手动的复位的方法吗?

还是说是伺服控制器发生故障复不了位了

网友A:
按理断电重启一定能复位,

上位控制器发送复位指令也能复位。

复位后若是反复出现报警,那就要接外接电阻了

网友B(2017-09-06):
就描述现象看,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故障发生不可复位故障,建议检查连接线路、再生电阻,以及电机等,查找原因。

网友A:
以前是好的吗?还是第一次使用,

估计再生电阻的接线松动,或则短接处有松动,

要不就是伺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