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多点连续运行停顿的问题

楼主(2017-06-18):
现在遇到个问题,比方说三个点A(1000000,0,0) B(2000000,0,0) C(3000000,0,0),使用T_AbsMoveLinear多轴直线插补的方法,一个一个发送数据后发觉丝杆上的滑块在A到B B到C 的过程中会有个减速再加速的过程,造成设备的滑块有个停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abc三点能平滑过渡?不要有减速加速的过程?请问,G代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2017-08-31):
1、DVP15MC有个buffer功能,可以实现不间断功能

2、AS300使用定位规划表也可以实现不间断功能,不过仅支持两轴插补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