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总跳闸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7-06-18):
空气开关是低压配电网络和电力拖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电器,它集控制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身。除了能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外,尚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空气开关总跳闸有三种情况:
一是 负荷过大,可以换负荷大点的空开.
二是 线路哪里有问题,有线路接地了,或者线路碰头了,这需要专业人士检修了。
三是 家里的家用电器有问题,一个一个排除看那个电器有问题。

网友A:
主要原因不是上面三项,经常跳闸的原因是:断路器接线端松动、接头过热腐蚀,使接线端在电流大时产生较高温度,热量传导到热元件执行跳闸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不是上面三项,经常跳闸的原因是:断路器接线端松...

谢谢李工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不是上面三项,经常...

只是我一人之观点,不具普遍性。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空开自身存在问题了,时间长了空开也可能合不上

网友C:
这3点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D: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还三天日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