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液位波动原因

楼主(2017-06-18):
为什么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液位显示波动这样的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出现显示波动基本上都是负压的状态才会呈现.而这种情况,可能和显示板没有问题,有时候线路出现故障,或者是电流信号有问题的话,也会存在上述的情况.但是如果在检测故障的时候,发现磁翻板液位计的磁翻板显示,还有它的上位显示,两个显示的波动是呈一致的状态,而且波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将容器和仪表的连接阀门进行关闭,将排污阀进行打开的完成排污的工作.接着查看是不是液位计本身的浮球存在故障导致.如果是的话,直接更换处理一般就能解决问题.如果浮球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检查各个连接位置以及法兰部分是不是存在泄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