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余弦旋转编码器改变输出个数

楼主(2017-06-18):
正余弦旋转编码器转一圈,会输出多少个正弦波me?可以调成转一圈输出1个正弦波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正余弦旋转编码器转一圈,会输出多少个正弦波me?

看您买的是什么规格。

可以调成转一圈输出1个正弦波吗?

一般来说是不可以调的,也没听说编码器有这个规格的。或者您咨询一下旋转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