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判断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区,还是饱和区还是截止区

楼主(2017-06-18):
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在实际应用中,除了用做放大器外(在放大区),三极管还有两种工作状态,即饱和与截止状态。
1.截止状态所谓截止,就是三极管在工作时,集电极电流始终为0。此时,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对于NPN 型硅三极管来说,当U be在0~0.5V 之间时,I b很小,无论I b怎样变化,I c都为0.此时,三极管的内阻(Rce)很大,三极管截止。当在维修过程中,测得U be低于0.5V 或Uce接近电源电压时,就可知道三极管处在截止状态。
U be在0.0.7V 之间时,U be的微小变化就能引起I b的较大变化,I b随U be基本呈线性变化,从而引起I c的较大变化(I c=βI b)。这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极与发射极间电阻(Rce)随U be可变.当在维修过程中,测得U be在0.0.7V 之间时,就可知道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
3.饱和状态
当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 b)达到某一值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无论怎样变化,集电极电流都不再增大,一直处于最大值,这时三极管就处于饱和状态。三极管的饱和状态是以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来表示的,但测量三极管的电流很不方便,可以通过测量三极管的电压U be及U ce来判断三极管是否进入饱和状态。当U be略大于0.7V 后,无论U be怎样变化,三极管的I c将不能再增大。此时三极管内阻(Rce)很小,U ce 低于0.1V,这种状态称为饱和.三极管在饱和时的U ce 称为饱和压降.当在维修过程中测量到U be在0.7V 左右、而U ce低于0.1V 时,就可知道三极管处在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