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晚上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是怎么检测到物体长度的值,谢谢指点!

楼主(2017-06-18):
各位晚上好!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是怎么检测到物体长度的值,谢谢指点!

网友A:
做一个移动输送装置,把被测物体放在输送线上,通过记录光电开关的接通时间  乘以  输送的速度  可以粗略的换算被测物体的长度。

网友B:
光电感应器是什么东西?

网友C:
检测上升沿启动计时器,然后到下降沿停止计时器。来判断一个物体的长度。

网友D:
做一个移动输送装置,把被测物体放在输送线上,通过记录光电开关的接通时间  乘以  输送的速度  可以粗略的换算被测物体的长度。二楼正解

网友E:
只能通过速度与时间做一个大概的估算,不会很精确的。

网友F:
做一个移动输送装置,把被测物体放在输送线上,通过记录光电开关的接通时间  乘以  输送的速度  可以粗略的换算被测物体的长度

网友F:
通过速度与时间做一个大概的估

网友G:
1、将物体做匀速移动,通过计算通过光电的时间和速度来计算长度;

2、将光电传感器匀速移动,同样是通过计算;

3、通过视觉,拍下的视觉图片像素值来换算工程长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将物体做匀速移动,通过计算通过光电的时间和速度来计算长度;2、将光电传感器匀速移动,同样是通过计算;3、通过视觉,拍下的视觉图片像素值来换算工程长度值。

谢谢大家,还有乘法/除法/累加运算

网友B:
    要精确测量被测物长度,需要2个元件:一个光电传感器,取得物体头、尾位置信号;另一个是光电编码器,与物体移动有机械连接,取得物体移动的长度。在光电开关遮光时开始计数,到光电开关有光时结束,脉冲数折算成长度。

    编码器脉冲数足够大时,长度精度测量达到微米级还是能做到的。

网友H:
这个误差很大。用编码器精度高一些。

网友I:
楼上所说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J:
光电传感器检测传动机构的齿轮(或挡块),计数后可以检测输送距离,该数据即可用于长度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精确测量被测物长度,需要2个元件:一个光电传感器,取得物体头、尾位置信号;另一个是光电编码器,与物体移动有机械连接,取得物体移动的长度。在光电开关遮光时开始计数,到光电开关有光时结束,脉冲数折算成长度。    编码器脉冲数足够大时,长度精度测量达到微米级还是能做到的。

请教各位:假设编码器产生1个脉冲可以使输送带上的物体移动4.34mm,当物体进入时,光电开关有信号,物体通过后光电开关无信号,这样检测到的物体的长度是多少,梯形图怎么写?谢谢大家!

网友K:
用PLC高速计数也可实现测距。

网友L:
一个光电,一个传送装置,最好步进电机传送,程序好写,用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个光电,一个传送装置,最好步进电机传送,程序好写,用边沿触发

用的是变频电机传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要精确测量被测物长度,需...

4.34mm一个脉冲这是啥精度?,1mm几十或几百个个脉冲时精度还凑合。

网友M:
简单,又是你,用上下边沿触发,加中断处理

网友N:
用上下边沿触发,加中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简单,又是你,用上下边沿触发,加中断处理

哈哈,又是我,不懂就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要精确测量被测物长度,需... 内容的回复!4.34mm一个脉冲这是啥精度?,1mm几十或几百个个脉冲时精度还凑合。

我看到触摸屏上脉冲输入项设置的是4.34mm/1pulse

网友O:
不管怎么算,都是不精确的,只能估算个大概,误差很大的,还是建议用更专业点的测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with the wind 不管怎么算,都是不精确的,只能估算个大概,误差很大的,还是建议用更专业点的测长度

算个大概就行了,假设物体长度是532mm,显示520mm都行

网友Q:
进来学习一下,好多师傅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R:
上升沿计时 恒速粗略估计 还是建议编码器

网友S:
应该是只能粗略地检测长度吧!

网友T:
做一个移动输送装置,把被测物体放在输送线上,通过记录光电开关的接通时间  乘以  输送的速度  可以粗略的换算被测物体的长度。1楼正解

网友U:
有一种近距离距离传感器叫做超声波测距器。

有一种微距传感器叫做激光测距型传感器。

有一种面域线性测量叫做视觉传感捕捉。

有一种全球定位系统叫北斗定位系统。

按你说只有一个光电感应器就可以测量物体长度,那么不是那个激光传感器就是你被骗了。

网友V:
这样估计只能检测个大概,不是特别精确

网友W:
速度加时间,需要让物体动起来或者传感器动起来

网友X:
才用光栅尺才能精确检测长度!

网友Y:
我是来学习的1谢谢各位师傅的精彩回复

网友Z: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额UI发哈二卫

网友AA:
你确定你看到的不是激光测距传感器吗

网友AB:
用光电检测接通和断开的时间间隔(用PLC计时),时间*皮带线输送的速度,可用PLC程序进行计算

网友AC:
如果要精确测量用光电传感器是不准确的!

网友AD(2017-07-23):
推荐用编码器,这样控制,安装起来方便

网友AE:
进来学习一下,不过我也觉得只用光电传感器来测物体长度,在实际投入生产,很容易发生故障的,还是一开始就选择比较可靠的做法要更加经济,如果只是学习一下,就没什么关系,我也是新人,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共同学习。

网友AF:
如果不用编码器,测匀速的话误差应该很大

网友AG(2017-10-10):
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一个光电完全可以做到计长控制,经济实用

网友AH:
进来好好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进来好好学习下感谢分享

具体操作看设备

网友AG:
引用 网友AG:
回复内容:对:网友AH 进来好好学习下感谢分享     内容的回复:具体操作看设备

比如用光电数传动齿轮齿数

网友AI: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再找到匀速运动的速度

网友AJ:
1.光电开关

2.编码器

网友AK:
原來是利用光電感應器也可以這麼的檢查阿

長知識了

网友AL:
這個問題最近剛好遇到

弟是用一個測距傳感器

恰巧檢測的物品有統一一個定位

所以以此定位歸零來測量

可以參考作法

网友AM:
看了各位的方案,热心人还是很多的啊,小弟也受益匪浅

网友AN:
用光电感应不够精准啊

网友AO(2017-12-07):
解决办法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