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机械手位置不可达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17-06-19):
请问在自动模式下,ABB机械手出现位置不可达后,有没有办法回到上一步的位置

网友A:
好像可以,改一下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2019-04-25):
说明即将要运行的点位置超过了机器人的设定范围了,直接倒运行至上一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