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减1,但是实际是减2

楼主(2017-06-19):
情况是这样的,有10个变量在同一条件下需要判断满足条件后减1,为了调试方便就用定时器DN来替代满足所需条件。程序大概就是下面这样的

---------------------------------------------------------

DN常闭-----TON定时器定时10S

DN常开---比较变量0是否大于1------ONS0------变量0减1

DN常开---比较变量1是否大于1------ONS1------变量1减1

                比较变量2是否大于1------ONS2------变量2减1

                比较变量3是否大于1------ONS3------变量3减1

                比较变量4是否大于1------ONS4------变量4减1

                比较变量5是否大于1------ONS5------变量5减1

                比较变量6是否大于1------ONS6------变量6减1

                比较变量7是否大于1------ONS7------变量7减1

                比较变量8是否大于1------ONS8------变量8减1

                比较变量9是否大于1------ONS9------变量9减1

                比较变量10是否大于1------ONS10------变量10减1

------------------------------------------------------------

问题出来了,变量0到变量3每次减都没问题,但变量4-变量10大部分时间都是减2,也有时减1,请教下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谢谢!

开如我怀疑是不是这一个程序段太长了.

楼主:
开如我怀疑是不是这一个程序段太长了.就把程序段分开了,

DN常闭-----TON定时器定时10S

DN常开---比较变量0是否大于1------ONS0------变量0减1

DN常开---比较变量1是否大于1------ONS1------变量1减1

DN常开---比较变量2是否大于1------ONS2------变量2减1

DN常开---比较变量3是否大于1------ONS3------变量3减1

DN常开---比较变量4是否大于1------ONS4------变量4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5是否大于1------ONS5------变量5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6是否大于1------ONS6------变量6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7是否大于1------ONS7------变量7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8是否大于1------ONS8------变量8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9是否大于1------ONS9------变量9减1

DN常开--- 比较变量10是否大于1------ONS10------变量10减1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应该不在这是。

网友A:
信息量太少,无法确定,你可以提供ONS3和ONS4梯级的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