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LEVI-10E系统时间无法修改

楼主(2017-06-19):
维控LEVI-10E 系统时间无法修改,在页面里设置了修改时间的IO域,不能改系统时间,按住屏幕右上角5秒后进入设置页面,然后进入日期时间设置页面,仍然不能修改系统时间

哪位知道如何改系统时间,说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系统时间修改被禁止了????

网友A:
  1. 做程序的时候是可以设置禁止修改系统时间的,这个首先确认下

  2. 系统时间由PLC同步过来

    以上两点都不是,建议联系维控客服QQ800008806或者电话联系0591-878688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程序的时候是可以设置禁止修改系统时间的,这个首先确认...

谢谢,系统时间修改确实被禁用了,在分期付款页面。不过在这里也提个建议,分期付款是不是里的禁止修改的能不能至禁止日期,时间不要禁止更好写,HMI的时钟运行时间长了难免产生误差,时分秒的调整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做程序的时候是可以设置禁止修改系...

很好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