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昆态触摸屏和各类PLC通讯干扰

楼主(2017-06-19):
怎么解决昆态触摸屏和各类PLC通讯干扰?求大神详细解答。

网友A:
通讯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B:
把他们的电源不用同一个,每个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通讯用485的单端接地还不行,就把买个485的光电隔离器就可以了,还不行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