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如何设定外部控制?

楼主(2017-06-19):
施耐德ATV系列变频器如何设定外部控制?求指点

网友A:
说明书都有介绍,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B:
找到给定频率 1 配置就知道了

网友C:
modbus通信需要设置

变频器参数设置

给定通道  modbus总线       164

通道配置   2分离模式          2

命令通道                  10

IO输入输出点控制也需要设置

IO点重新定义

最好联系客服

4008101315  按提示选择变频器客服

施耐德的客服是很好的 有问必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