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串口模块通讯问题

楼主(2017-06-19):
如何把“49”、“53”等等后面这些“00”去掉,个人觉得应该是发送的数据是16位造成的,应该修改为发送8位,FX我知道可以通过更改D8120的位然改变,Q系列第一次用,麻烦高手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wtob指令讲16bit转换为两个字节也就是8bit,在btow指令组合字节为16位就好

网友A:
比如D1000中为H3030的十六进制数,WTOB D1000 D2000 K8,结果D2000的低八位就为H30,D2001的低八位就为H30.再用BTOW 就可以讲字节数合并

具体你可以参照这两个指令做

楼主:
谢谢啊,可不可以通过设置串口模块的参数开实现,我用到是QJ71C24N-R4的。

引用 网友A:
比如D1000中为H3030的十六进制数,WTOB D...

楼主:
谢谢啊,可不可以通过设置串口模块的参数开实现,我用到是QJ71C24N-R4的。

网友B:
属于数据处理方面得吗

楼主:
串口模块设置

引用 网友B:
属于数据处理方面得吗

楼主:
说一下最后的解决方法,把两个字节分别放到高位和低位~~~~~~

网友C:
wtob指令讲16bit转换为两个字节也就是8bit,在btow指令组合字节为16位就好。。。。。。。。。。

网友D:
资料下载过来看看,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E:
采用字节交换指令可以解决!

网友F:
换积分,学习啊,应该好用吧i好肉国家安全而过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