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帮忙,问个问题

楼主(2017-06-19):
小弟这几天遇到个问题,我厂有个自动放料机。西门子s7-200的,就是通过操作工拨旋钮开关来控制每一步的动作,比如夹袋,升起,下降,挂钩,脱钩。昨天开始,操作工反应他们拨旋钮开关,有时候无反应。但是有时候又好了。过了一个小时这设备就彻底歇菜了。

现场PLC的情况是,我拨开关的话,PLC所对应的输入灯都亮。但是输出灯一个都不亮。不管什么动作都是这样。我查了半天没查出原因来,就换了个CPU模块。换上就好了。但是今天设备又开始那样了。不管拨什么动作的开关,PLC对应的输入灯都有显示,但是输出灯都不亮。什么动作都没有输出。我拿线短了输出的24V电源和任意的输出线,设备都会动作。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如果当时是外部接线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只换个CPU就解决问题啊。但是昨天换了CPU后也就正常了一个白天,到晚上又开始这样了。没有任何输出,输出灯也不亮。但是动作对应的输入灯都亮。

请教各位大哥,帮帮我。现在我就怕是负载侧有问题,把CPU的输出给冲了,昨天换了个CPU坚持了一天又冲了。会是这样吗?我的输出也就是24V中间继电器控制的几个气压缸。问题到底出在哪啊?

网友A:
 PLC输出有负载限制的,建议你不要直接要PLC输出驱动,中间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PLC输出通断中间继电器线圈已达到控制要求。

  还有就是检查下PLC输出端口的1L+和1M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