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报接地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7-06-19):
最近项目上用到一些施耐德ATV61变频器,有台变频器老是报接地故障,经过检测输出线路接地良好。后来根据客服的方法,将变频器1.3项下的变频开关频率由原来的12降到6,这个问题就不再出现了,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就不报接地故障呢,难道说是降低频率后减少了干扰?

网友A:
载波频率越高,漏电流会越大

楼主:
本以为变频器载波频率设小了就不报接地故障了,结果用户反映用了一个小时后又开始报接地故障,拆掉从变频器端拆掉电缆测得对地电阻为5兆欧,重新接回去查看三相电流也差不多。最后查看加减速时间设的都是3s,怀疑加减速时间太小,在进行PID调节时有电流过大现象,但是应该报过载故障啊。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B(2017-08-24):
施耐德61、71驱动板很多出现这种软故障。

网友C(2020-05-18):
我这个也是

网友C:
关键是换上别的面板就清楚一下接地故障复位就没事了,本机面板没有这个选项,太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