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ReportLoad()函数使用问题

楼主(2017-06-20):
各位前辈,我使用ReportLoad()将指定地址表格填入指定报表,返回值是0也就是说已经调取成功了,但是为什么调上来的表格是图中这样的呢,没数据。表格已按需要设置好行列。

网友A:
你保存的报表是否和上载的报表一样?

string FileName1=InfoAppDir()+"日报1\"+StrFromReal( \\本站点\$年, 0, "f" )+"y"+StrFromReal( $月, 0, "f" )+"m"+StrFromReal( $日, 0, "f" )+".rtl";

Reportload("Report3",FileName1);

网友B(2019-02-06):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返回值 正常,但是 不显示任何数据。

网友B:
研究明白了, 这个函数只能调用RTL格式的文件,XLS格式的文件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