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

楼主(2017-06-20):
串口屏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是一款基于ARM架构的嵌入式控制系统开发的嵌入式软件,专业应用于串口触摸屏与工控机的二级界面开发,具有单片机协议,modbus通讯协议,西门子,三菱,台达,欧姆龙,信捷,永宏等PLC协议。组态软件具有绘图、操作按钮、位开关、指示灯、进度条、字符控件、数据监控、实时曲线、动态图片、用户与密码设置、可编程数据库等功能,支持支持离线和在线模拟,所见即所得,快速验证设计效果,方便设计和调试,大大减轻软件开发人员在人机界面开发的负担和提高开发效率,专心于专业产品的开发,避免重复性劳动。为您大大地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1) 操作按钮控件:选择控件,画面任意位置拉一个需要大小的框框,即建立了控件。无需用户MCU程序参与,即可实现画面的跳转。用户程序也可以控制按钮功能,开关按下和弹起、自定义按钮等功能。若按下某个按钮,设备将改变该变量管理的变量地址的值,可以灵活设置按键的功能。当用户操作按钮时,该部件监控的地址的值会根据字开关类型而发生变化。操作按钮的分类:

操作系统变量:设置按键值,切换画面,系统登录,系统注销的系统功能。
设置设置为目标数:每次按下按钮时,为变量地址所设置一个常数;
递加:每次按下按钮时,变量地址的数值递增一次,递增幅度是操作数的值;
递减:每次按下按钮时,变量地址的数值的值递减一次,递减的值是操作数的值;

(2) 位开关控件:对指定的PLC或者HMI位地址进行操作、监控和显示;当位开关被按下时,操作地址的位值将按照开关类型所描述的那样变化。当监测可用时,位开关所显示的状态是监控地址所指向的位的状态。
例如:如果监控地址所指的位的值为1,则位开关将显示开状态的标签、位图和向量图:反之,则显示关状态的标签、位图和向量图。位开关的分类:
OFF将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置0
ON将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置1
复归型:当位开关按下时,操作地址所指的位被置为1,弹起时又被置为0;
切换型: 每次按下位开关时,操作地址所指的位的值将被切换一次 (01之间来回切换)

(3)单选按钮控件:对指定的PLC或者HMI字节或字地址进行操作、监控和显示;当单选被按下时,操作地址的位值将按照设置的值进行变化。

(4)实时数据控件:用于显示或修改保存在PLC或者其他连接设备中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例如速度,电流,压力等。可以采用自制字体进行个性化的显示。

(5)字符控件:是以字符格式来显示(写入)PLC或单片机的数据,它可以显示(写入)一个字的数据,也可以显示(写入)多个连续字的数据。可以控制设置文本显示的位置、字体、颜色,用户MCU只需对字符控件变量地址发送显示的数据即可,还支持弹出内置键盘录入文本内容。

(6)动态图片控件:根据PLC或单片机变量地址对应值变化更换图片),以图片形式展示当前值可控制动画播放、停止、暂停、上一帧,下一帧和指定帧播放,还可以对图片进行移动控制,根据预定的轨迹进行移动。

(7)曲线控件:用户MCU只需发送AD采样数据,串口屏会自动进行拟合,动态推移显示。

(8) 进度条控件:是一种显示数字形式的控件,主要用于显示模拟量数据,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它根据设置的满额度值和零额度值以百分比的形式来显示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变化方向。

(9) 信号灯控件:监视指定的位的状态,此位为0,指示灯将显示关状态的位图、向量图和状态文本;为1,则显示开状态的位图、向量图和状态文本。

(10) 区域控制控件:特殊功能的控制,比如设置双击功能,右键菜单功能,子窗口移动功能,绘图功能等。系统提供一些绘图命令,如画圆,画圆弧,画点等。用户单片机可以随意画图。

(11) 控件颜色控制:通过变量地址控制设置文本显示的字体颜色,背景颜色,HMImaker软件工具有取色工具,轻松控制颜色的变化。

(12) 控件隐藏控制:通过变量地址对控件进行隐藏或者显示的控制。

(13) 控件移动控制:通过变量地址对控件进行移动的控制,可以让控件实现一定轨迹的移动,形成炫动的动画效果。设计画面时鼠标在画面上就可以在右下角看出左边位置。

(14) 控件写入控制:通过变量地址对控件是否允许操作进行控制,某些特殊的控件,需要满足某些功能才可以操作,保证操作安全。

(15) 用户图片更换功能:通过TF卡,随时更新用户需要的图片功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16) 切换画面与子窗口功能:除了按钮可以控制画面与子窗口,用户单片机或者PLC也可以控制切换显示需要的画面与子窗口。画面变量地址为0,子窗口变量地址是1。也可以在系统参数设置当长时间没有操作屏幕的时候自动返回指定画面。

(17) 配方管理功能:建立生产用户配方功能。系统设置画面

(18) 系统设置画面:建立一个命名为【系统设置】名称的画面,可以设置和修改系统登录密码,还可以实现系统保存,系统登录,系统注销等功能。

(19) 个性化键盘功能:系统自带有数字键盘和系统键盘,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系统自带的键盘,可以改变大小,更换图片等。用户还可以在画面上建立键盘,系统带有键盘的各个变量地址,画面建立控件,设置对应的键盘符号即可。

(20) 【模拟LCD/VGA显示屏】功能:用于不需要硬件的情况下,与PLC或单片机进行在线或离线模拟。这种功能也称为【虚拟串口屏】,用户在没有购买硬件实物的条件下,或者在调试期间,电脑通过通过串口与PLC或用户单片机的RS232RS485串口,在电脑里进行调试。功能与硬件实物一样。可以进行按钮,位开关,实时数值,实时曲线,指示灯,动态图片,字符等功能的操作。所见即所得,可以大大节省工程师的开发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21) HMI变量地址说明:系统自带的变量地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控件使用主要是要使用和记住变量地址,变量地址会从0开始排列。新建的HMI变量可以根据需要命名变量名字,设置初始值,变量解释。

活动画面编号地址:建立的画面的HMI变量地址,初始值为上电显示的画面。

活动子窗口地址:建立的子窗口的HMI变量地址,有系统自带的子窗口【不能删除】。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子窗口,可以控制显示需要的子窗口。

时间变量地址:建立实时数值控件,管理对应的HMI变量地址,就可以使用系统时间了。

背光亮度地址:背光的亮度设置。

背光延时:设置一定时间关背光。屏幕会进入屏保状态1有触摸会唤醒屏幕,打开背光。设置255取消关背光功能,屏幕一直亮着。

按键音控制地址:设置1就启用蜂鸣器,设置0就不使用蜂鸣器。

用户口令地址:默认的三个等级的密码,也就是初始值。

(22) MODBUSPLC协议使用指导:系统参数画面设置协议,串口参数。无需任何编程,比如线圈,离散输入,输入寄存器,保持寄存器,设置功能码寄存器类型和地址就可以了。具体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直接在控件基本控制里设置,连接目标设置串口协议,设置站号,功能码,地址。

方法二、采用映射的方法,先建立HMI变量地址,在系统参数设置里,把modbus协议寄存器地址,映射到HMI变量上,控件基本控制里设置HMI变量地址。这个方法灵活,方便管理寄存器地址,实现更多的功能。

网友A(2017-10-17):
学习学习串口屏的应用

网友B(2019-02-14):
正好需要,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